液晶屏换背光

楼主(2010-07-14):
液晶屏换背光需要找一样型号
的瓶吗?

网友:
你说的是换背光板吧?进水的?一般是不需要换的,进水了有水斑才会要换背光模块,只要是放得下,任何型号的都可以,当然是同样尺寸了。

网友:
那后面的电路板那不是也要一起换啊    ?  换了能用吗?

网友:
电路板??不是和屏连在一起的吗?你能取的下来吗,好像那个要专业的压屏设备。。背光膜的话应该大小一样就可以了,具体我没换过,灯管就换过几个呵呵

网友:
说清楚点高压板也叫北光板你是指那个板,高压板就没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