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CPU座无复位

楼主(2010-07-14):
接到一片华硕P5B主板,经查整板只有CPU座没有复位,其它点均正常,
声卡、网卡已拆掉,IO已换,时钟信号正常,南桥已换,没法了,
请有修到过这种问题的大师指点下。急!!

网友:
有灯座没?看一下,都换了南桥了,也不妨再另焊一下U座,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回复2楼,刚北桥换掉,故障不变,加焊U座还没做,因为CPU上的PG信号正常,我打的是PCB板上的CPU复位点,不是负载,所以没有做。

网友:
CPU复位是南桥给北桥再到CPU的你北桥都换过了那只能查一下南桥到北桥之间的线路有没问题,测一下BIOS  2脚  IO的复位有没正常?

网友:
测下CPU复位点有没空焊 一般PCI主复位有了 南桥问题就不大 量北桥时钟正否有输出。。 换北桥会好的

网友:
换南桥干什么!其他复位都有说明南桥没问题,看看门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复位没有  查一下别的复位有没有   重点查一下北桥的复位  北桥复一般和IO是同一路  桥有复位的话  查一下桥的时钟  都正常的话  CPU没有复位那么就是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