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3 主板掉电

楼主(2010-07-14):
客户送来主板时 测量 CPU供电4个下管全部损坏 换完供电管后 测各供电都正常 时钟 复位都正常 上了CPU后 断电了 于是把4PIN拔掉 还是断电 这个主板是单桥的 IO是83627HG-AW 压过桥不能解决问题 求救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管理芯片输出的控制波形有不对的换芯片换掉

网友:
但是4口12V供电不插 电源管理芯片也会工作吗

网友:
zl407849097
的帖子
4个下管完全短路 要确定一下管子是不是LD1010或者LD1014这种管对地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一组或第三组损坏,很少有下管全坏的
看一下PCB 上管和下管的S G是否短

网友:
下管确实是LD1010的 这种管对地是正常现象啊 后来我换了4个06N03上去 上管是09N03也叫我换成新的了 但现在插CPU掉电 这个不好解决

网友:
把电压芯片 换掉试试

网友:
LD1010不能用06或者是09的管子来代,它们的驱动都不一样。
你先找几个LD1010换回去再说

网友:
1:有些班子的4PIN插座的12V是和24PIN插座上的12V相连的,所以不如果VCORE短路,不插4PIN并不一定能隔绝VCORE部分的供电
2:有些板子没有VCORE或者VCORE不正常的时候,也会掉电,最好先上假负载试试

网友:
刚刚看到楼主说明了下管的型号,建议楼主把原管换回,查PWM的控制信号,
单桥的南桥部分不良也会出现这种现像,并且打值不对地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