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显示器自动关闭后,恢复不起来

楼主(2010-07-14):
要恢复时恢复不了~~
屏幕上有一点点光~~有时黑屏看不到光~~
~~~~
顶着用,没有继续修。
黑屏

网友:
用手拍一下看有没变化,可能是温度过高有元件虑焊了

网友:
凌寒
的帖子
用手拍也一样~~直接重新开电源就正常~

网友:
测高压板的开启信号如果没有那就刷一下MCU

网友:
因为不影响正常使用~~暂时不修了~~省得修出毛病来~~

网友:
看一看行场部分有没有虚焊,对其进行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