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电压

楼主(2010-07-14):
   一块昂达A69G主板,AM2cpu,上假负载有0.3V电压,上CPU无电压,而内存电压也没有,其他电压正常,现在就卡在这里过不去,我想请教各位高手,该怎样修。。。急

网友:
按上电时序 先把内存供电修好再修CPU供电 也可能修好内存供电后面的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
AM2的主板要先修内存电压,修好内存电压也许CPU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修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好了还没CPU电压的话 再查CPU电压产生条件  VDD2.5  电源IC供电  EN等  桥空焊也会引起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
现在我就是要找个内存芯片换上去试试芯片型号是W83310G-2R,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替换的芯片,现在测得芯片只有,3.3V电压,其他电压都没有

网友:
83310不是内存电压控制IC
是总线调节器,产生0.9V电压的

网友:
常用的两个芯片,要的下吧!

网友:
内存电压还没出来 CPU怎么会有电呢

网友:
先看看CPU座子是不是虚焊了~~ 不管任何工作电压,  CPU核心电压都是最主要最优先要有的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好了还没CPU电压的话 再查CPU电压产生条件  VDD2.5  电源IC供电  EN等  桥空焊也会引起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
电源IC正常吗

网友:
真是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