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 VA93JGLLH平板电脑硬盘无法引导系统的问题难以解决

楼主(2010-07-14):
有一台NEC VA93JGLLH平板电脑
机器配置:

处理器:PIII 图拉丁 / 超低电压版

主频:933 MHZ (大约相当于低电压版迅驰1.0 GHZ的速度)

内存:单根512M(16片)

硬盘:原为东芝MK2004GAL,因故障重新购买了一块相同型号的硬盘,但安装上系统后出现硬盘不能引导系统的问题。故障情况如下:
1、BIOS可以正确识别硬盘的各项参数,但光盘启动后找不到硬盘。
2、fdisk、spfdisk、f32等分区软件无法分区,其中f32、fdisk找不到硬盘,spfdisk可以正确找到硬盘,但保存退出时显示分割表存取错误。但是使用DM万用版9.75可以顺利完成分区。
3、GHOST系统后,开机找不到硬盘。使用光盘版PE启动后,硬盘使用正常,复制、粘贴等操作可以正确使用。
从网上查资料,本机研究的人不多,但从论坛中看到过相同情况,有高手认为是NEC这个本子BIOS中限定了硬盘的使用,不仅要求相同型号,并且非同批次的硬盘也不能使用,需要修改BIOS重新刷机后才行。
也有人认为解决的方式如下:从MK*004~7GAL/GAH等1.8寸硬盘,支持ATA-6以上。
东芝的ATA-6/7虽然往下兼容,但是NEC的老主板不支持ATA-6以上,所以造成BIOS上认硬盘但无法安装系统。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如下是从日本网站调查的。
更换新的硬盘后需要用MHDD软件,关闭48-bit LBA。
其方法如下:
    1. 运行MHDD后选择硬盘;
    2. 输入命令:eid
    3. 输入命令:config
                 会出现“Do you want to apply any changes to your drive? [y/N] _"
                 输入“y”
    4. Do you want to swich LBA48 support off?
        输入“y”

但这种方法我测试却不能出现任何提示。
看到本论坛中有这个机子的BIOS备份,恳请管理员和各位老师给一个解决的方法,看是否能通过修改BIOS的方法解决问题。另请教,这个机子的应该用什么工具刷机。

另外我把BIOS备份了一份,备份方式是ami-FLASH8.79刷新过程中保存。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能不能改一下,同时也是为论坛做贡献了,有需要的尽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