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精945主板电感对地短路

楼主(2010-07-14):
英精945主板装上CPU电感就对地短路,不装CPU就不短路,开机RET灯长亮。拆了CPU边上和北桥的MOS还是短路,CPU没温度

网友:
一般的板子【好得】上的cpu供电大电感 上上cpu测 对地阻值都是短路 正常 不知我说的对么技术小组

网友:
不会吧,装上U短路,不是U的坏了!U核必对地只有几欧到十几欧!

网友:
不会短路的在不上CPU的情况下你测一下VCORE  与12V   12v与地    VCORE与地之间有没短路

网友:
CPU 阻值一般很小的 你上U点复位 看会不会跳变

网友:
上CPU后VCORE对地阻值小是正常的,大家测量时不能听到表叫就说短路,要看表上显示的值,你把两表笔短接看你的表显示多少,当你测量电路时的值和两表笔短接时的值一样或很接近时才叫短路,LZ要看你的表显示的值,主板上CPU后VCORE阻值为几欧都为正常,取下CPU会变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上CPU打值肯定是短路 打值VCORE的值是要空载打   CPU不热说明CPU没供电  CPU无供电先查别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别的供正常CPU无供电先查VTT_FSB  再就是VID组合  电源IC的供电  EN开启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