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MAX1845就好的X40,我是不信

楼主(2010-07-14):
            X40,很熟悉本本,同行之前修过,返修了三次,这次客户真的发火,要找同行退钱钱…………我管不了那么多,送到我这,就得修好!
            同行说这机器他加热1845就会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返修三次,还是从头开始修吧!主电源IC是MAX1977,打完各个测试点的阻值,上电待机电流也正常,测得3M5M有,1.5V也有,再开机,电流上到0.103,慢慢往下掉,这是软开机,测得1845管理的2.5V也出来啦,1.5V依然不动。再测没有3B5B,就从这里下手吧……3B5B是由Q31 和Q72 转出,它是由TB62501的23、18脚控制的 !测得也没输出,而TB62501要产生控制Q31、Q72的电压,前提条件是3BON和5BON 要有PMH4的控制信号!测得也没有电压!PMH4 70脚 输出3.3V经1K欧的R350到达TB62501的18、23脚,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测得R350跟70脚相连那头有3.3V,到TB62501这头为0.03V。固然不能使TB62501产生3B5B的控制信号!用镊子短接R350开机(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短接的),电流跑起来了,问题找到就好办,拆下R350电阻上的焊点都掉啦,汗……从废板上拆了个1K欧的电阻!换上,OK!跑起来了,接屏也显,装机烤机…………

网友:
这也是仔细推敲出来的

网友:
这没清晰的思路和扎实的理论是维修不出来的

网友:
我不明白,如果1845的1.5V电压 没出来,也是先查1.5V  on 的条件啊,怎么去查3B5B去了呢?难道是先要出3B5B了,才会出1.5V?

网友(点评):
待机时1845就已经产生了的1.5V……

网友(点评):
理解上有错误,3B和5B是待机3、5V 在开机后转换的再次生成电压,他们的产生是开机之后,再说,人家也说了1.5V 不动,不是没有!

网友:
新中国,靠你们了,哈哈

网友:
在问一下,pmh4 不发出b-ON信号再怎么修~

网友(点评):
再查PMH4的工作条件,一环扣一环

网友:
上电待机电流也正常,测得3M5M有,1.5V也有,再开机,电流上到0.103,慢慢往下掉,这是软开机,测得1845管理的2.5V也出来啦,1.5V依然不动
问:1.5V依然不动,在这里是啥意思,没整明白,望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是要说明一下.

网友(点评):
1.5V还在 ,不变化,我的理解

网友:
电流上到0.103,慢慢往下掉,这是软开机
问:这句话没整明白
1  电流为什么会慢慢往下掉
2  什么叫"软开机"

网友(点评):
软开机 ,估计这个名词 是楼主 自创。。。

网友:
高手哦  要是我就不一定会修好

网友:
楼主真是个人才啊!修本本的思路很清晰啊 !

网友:
IBM设计的就是芯片比较多

网友(2010-11-17):
原来,要产生3B   和5B  还要这么多的手续啊..抄下慢慢研究.

网友:
谁分享一个完整的ibm t4系列的时序呀,工作时序

网友:
电阻级维修 不是一般人能修地..

网友(2011-02-08):
请问加焊好的1845是否在R350电阻附近.

网友(2012-04-05):
这个 问题 说起来 简单,但是楼主 在开机转换 直接跳到3B5B这个 理念,没有过渡,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我是看明白了

网友:
但是 ,有个小小的疑问,加焊1845 和这个开启有关联吗?是升温激活了?
我遇到这种问题首先考虑换下 1845,拷机还有问题 才会去测控制电路,
拷机后 机器稳定吗\?

网友:
可能 心中总是认为芯片不良大于 电阻的开路,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