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7-14):
可以显示进系统的滚动条然后就断.硬盘什么东西都换过/QFN封装芯片也都加焊过.南桥GBM很烫.怀疑南桥没有办法求证,.不敢轻易动它,坛里有很多人说这个机子有BIOS的通病,我看了下跟我的这个不同.在线等待高手们解答..多谢

网友:
把南桥加焊试试,看12v管子是否短路

网友:
感觉多半是桥了 GBM好像挺容易坏的 我还专门进了两个来备用 经常遇到USB用不起 不认硬盘不开机这种问题

网友:
二楼的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我对你提得意见实在是没有话说..唉,,,版主哥哥们,出来帮帮忙了?

网友:
汗,问题大啊 ,,遇到很多,,LZ现在有没有搞好

网友:
5楼的你都是怎么解决的?这类故障因为客人拿来可以显示,LZ说不动桥也是有理的,期待版主和高手们能给个正确的思路,、这方面也是我最薄弱的地方

网友:
如果能确定南桥坏了,那就先把它换掉,如果不能,我建议还是先清理风扇和加焊CPU供电芯片,因为掉电现像由这两种情况造成的居多!

网友:
进BIOS看断不断吧,

网友:
进系统掉电,找个盘进PE掉不掉,排除散热问题,BIOS,最后再干桥。。

网友:
我修 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上面的狠多朋友.为什么没有版主回我的贴..

网友:
我遇到过!换北桥好了的,但是没有发现南桥烫!

网友:
我认为还是供电部分的问题!兄弟多量量

网友:
先刷BIOS,在做gbm.

网友:
拆下温控芯片试下。

网友:
进系统掉电,找个盘进PE掉不掉,排除散热问题,BIOS,最后再干桥。。
--------------------
这个思路 很对!

网友:
今天也刚刚接到一台

网友(2010-08-13):
我这台是跑到0.45A左右不动,没反应,该有的电压都有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们说的我都已经搞过了,要不我也不会来论坛求助了。晕死。最后换版了,不确定是哪里懒得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