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shuttle 少见的945GC主板不跑CPU 00 无复位 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14):
那到此板说是不跑CPU ,一看这个主板咋就像个 工程机一样 很是mini ,

直接上电测, 诊断卡显示00 不跑U , cpu会发热有核心供电,也能测得1.2V 核心电压, 说明不是cpu供电问题了, 拔掉CPU 上假负载 测VTT 有1.2, 但无复位,  找到苗头了,原因就是主板没复位导致的不跑CPU , 这下头大了,没复位在我的想象中是比较麻烦的, 所有电压完整了才轮到复位,  接着测所有电压是否正常, 当测到内存供电VDD的时候 为0V ...  哈哈,找到小根了, 没内存供电引起的复位不能工作 不能跑CPU ...  知道问题后就好办了, 从 184 pin 开始跑线 跑啊跑 , 跑到相关的位置,看图

内存供电由 Q52 和 Q55 得来,而q52 q55 受U33控制

测q52 控制端 为0V  , 跑线到U33(L6783A)  2pin  , 测其工作电压条件, 5V , 3.3v. 都有条件都正常,换之,可是没有相同型号的 ,于是找个相同职位的 R19214 换上,上电开机,跑码了 哈哈~~~ 停到E0  不过内存, 上内存.... 妈呀~~ 依然是不过内存... 在测VDD ,为0.8V ...  怎么搞的? 被拉低的吗? 没明显的短路啊, 用可调电源直接给VDD 上1.8  看看有没有问题, 可是一点电流都没有.....排除拉低漏电之类的问题, 直接上可调1.8v 直接开机也可以正常跑码亮机.  看来是IC 没换对了,  可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找这个IC 了, 没地方找, 于是想了个绝招, 直接从 U35  控制另一部分场管 安数较高的1.5V 飞了一根线到 VDD 内存供电, 拆了U33 内存供电控制IC, 1.8 和1.5  相差不了多少,应该是可以的 ,看图

飞线好后, 开机试 ,跑码.....

接下来请看屏幕... 哈哈, 亮机~~~

总的来说,这样做只是迫不得已... 客户催得紧,急着交差,  本人不推荐这么做, 它始终没达到电压标准要求, 可能在某些负荷工作下显会得不稳定,如果有料件 直接换 即可

网友:
这个也能改,第一张图片右边的芯片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 FP6137C

网友:
什么作用呀,是产生vtt的吗

网友:
看过,精典,在我们这些小地方经常会遇到没件的事情,有的时候很头疼!

网友:
强烈不建议这样改。内存会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创新,找个芯片架起来做个1.8V也比这样拉线过去强哦

网友:
直接从3V串个电阻,降到1.8不是更好吗?用1.5V的电压,,,会有很多内存过不了的.

网友:
宁可改用2.0V也不要用1.5V的,会不稳定的,虽然我因为零配件的问题经常这样改。

网友:
直接从3V串个电阻,降到1.8不是更好吗?用1.5V的电压,,,会有很多内存过不了的.
引用 网友C:

内存电流比较大,容易烧电阻,不然为什么 1.8V从IC出来还 需要经过两个场管进行稳压

网友:
宁可改用2.0V也不要用1.5V的,会不稳定的,虽然我因为零配件的问题经常这样改。
引用 网友D:

2.0V 貌似没有大电流的, 再说2.0V 是相当于超频的效果,风险大于1.5V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 饼哥, 我不懂修的,,  台式太复杂了

网友:
又学到新思路了

网友:
对我来说看那么说的这些头大,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如果内存的低压工作状态正常的话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可能楼主的内存刚好能正常在1.5V下

网友:
这样修改主板肯定是挑内存的,不是没根内存都能这样的

网友:
跑线对我来说总是不行啊,有点头大

网友(2010-11-23):
内存供电应该不会用5VSB来转吧,要么5V,要么3.3吧.

网友:
intel的板好像内存要正常,才能产生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没有,怎么能测到CPU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