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板失灵问题

楼主(2010-07-1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机器拆开后再装上触摸板就用不好用的情况 但是只要客户取回去用两天就会自己又好了
我遇到过 HP DV2000 V3000  DELL 1400 1420 这些机器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
可能静电影响吧。

网友:
拆装过程中触摸板线搞松了或脏了,造成接触不良吧。。。。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如果是接触不良的话,应该会返修的。。

网友:
应该不是接触问题 因为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客户说他触摸板之前是好的 然后我就拆开看 弄了也没好 然后就给客户解释说这是正常的什么的 后来客户用了两天来说触摸板又正常了 V3000 的机器到是有时不插电源 只用电池会出现触摸板不好用的情况 这个真的很奇怪

网友:
学习了,我有时修好机子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的,鼠标乱动。。重新装驱动还是不行,放在那测下机一会又好了,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触摸板有个锁定的开关,如果在装机的时候,D壳的螺丝没锁紧,或锁太紧了,都会造成触摸板失灵或不好用,如果不是卡的太紧或太松,客户在每天打开及和上笔记本,过几天就又可以使用了!

网友:
我dv2000  965GM 触摸板非常不好用,换了一个了还是不行,肯定是C壳触摸板上面的那层塑料外壳的问题!

网友:
你没有装好,自己好好装哈机,一台还有可能,几台旧部正常!

网友:
好像是没有装好但有不是真的不好解释碰到好说的客户还好 不然就惨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啊 有的客户不好解释 不过现在已经有把握肯定能用两天就好 所以直接给客户说 你先拿回去用 肯定会好 不好你来找我就是了

网友:
这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还没遇到过呢,学习了,多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这种事情确实有的,有时机器拆装一下就好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好的

网友:
郁闷 我今天 做好一台DV2000的显卡  装上以后  触摸也有失灵的现象! HP啊HP啊 让人哭笑不得啊   明天拆了再装一次试试

网友:
呵呵 HP 什么问题都有都多呀,

网友:
好像是驱动问题   找到正确的 按装驱动的途径  会解决的

网友:
楼主的那个问题 我想应该是排线的问题 重新做下排线 再就是看看那个芯片的电路

网友:
HP机DV系列V系列的笔记本就是那触摸鼠标老是容易失灵,修多了就不会出奇.看来你还挺少接触HP机

网友:
对的,我也碰到过,当时客户反映触摸板不太灵,我重新擦过然后在插好也不行,后来师傅让螺丝不能锁太紧,我试了下还真就好了。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触摸板在拆装的的时候染上 脏东西导致的 吧

网友:
我这台v3现象更奇怪了。进系统3秒前是可以用的,3秒后触摸板灯就变红,明天还得查一下

网友:
楼主: 你说的情况 我还 真没有 遇到过。也许是维修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