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弯路的主板维修

楼主(2010-07-14):
清华同方的P4 cpu  845GL 主板,故障现象,系统反复重启,摸机内元件都不热,换电源,内存现象依旧,进BIOS 一会也重启,取下主板检查完好,又安到主机只插开关线,开机正常,突然灵机一动是否reset键的问题,用表一量发现有电阻存在,去掉reset键后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可不是走弯路了么 这种现象要先拔掉机箱连接线试  我这还有台这种故障得机子呢 我报的主板换桥 200元 呵呵

网友:
楼上的那位杀黑蛮厉害的^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的借鉴

网友:
修主板首先要将机箱上的接线去掉的。因此机箱上的按键和接线使用久了会出现接触不良或连电的情况。
楼主还真是走了弯路。

网友:
这只能是说楼主的技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