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一个叫TD的19液晶,需要它的 MCU资料!帮忙下各位师兄!

楼主(2010-07-14):
大家帮忙看下!
方案是MST8131A+MTV312MV64
大家看下,帮忙下咯!
万分感谢!!!!

网友:
大家帮忙看下啊!!!!!!

网友:
什么问题  上来直接要数据呀????

网友:
现在是不能调整行幅大小,
一调整个画面没有咯,上面就两个数字1-100按加减就是那样的!

网友:
是程序问题,但这个没有高级点的编程器是写不了的

网友:
没有显示器的型号程序也好难找得对,换个通用的刷个通用程序还好吧。

网友:
干吗跟自已过不去,换个通用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