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路中的放电方向

楼主(2010-07-14):
这个PWM电路中,上管导通、下管截止的时候,电流从上管的D流向S,给CPU供电,并且会给电感充电

那当上管截止、下管导通的时候,电感的电能从下管的D流向S给CPU供电吗?那不是负电压了

电容充电的方向是这样

电容放电的方向和充电方向相反

那个师傅能讲解下吗?小弟求助

网友:
实际上只要记住一点就够了,当电感充电结束时的电流方向就是电感放电的电流方向,这个方向不能变,是电感的性质(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如果突变将引起无限大电压,这在实际电路中是不可能的。)决定的。

放电时,对于下管来说电流的方向是从S到D,这时下管是通导的,看作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就可以了。无需多作解释。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记住这点就行了。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多谢张师傅
我注意到场效应管里的反向保护二极管了
那就是说,下管导通,电流直接走SD,不用理会二极管了

网友:
有点不明白,下管的电压是负数怎么工作哦

网友(点评):
说明你连场效应管的基本工作原理都没有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