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棘手机器

楼主(2010-07-14):
今收到IBM T42的机器,机器是进水的,拆机把进水腐蚀的地方清除掉,测电感没有短路的地方,就接电源试,待机0。03 按开关没反应,3V,5V1.8V.1.25V电压有,不知道往下怎么去修,待机0.03对吗,待机的时候还有什么电压没出来吗?往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手机

网友:
进水处是不是在南桥位置,如果是有可能南桥内部也有水迹,可以考虑下下了南桥

网友:
谢谢啊,南桥上面有水的痕迹啊,

网友:
0.03是正常的哦。一般都是正常的,很大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先换吧

网友:
南桥受潮也会不开机的。可以先用风枪加热一下,看看能不能开机,以便确认是不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南桥 还有 开机键上电压 就算触发估计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待机时正常的,不触发重点查EC与南桥。

网友:
检查一下EC到南桥是不是有水把板孔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