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11C不开机,无+5V和+3.3V

楼主(2010-07-14):
待机电流0.02A,无+5V和+3.3V,PQ27的S极有+19.5V,PQ2的D极无电压,换过了MAX1909E,还是一样,跨接PQ2的S与 D可以开机,但是主板三个灯全亮,屏无显,求思路!

网友:
主供,总开启信号,3V 5V开启信号有没有到。这些都查了吗

网友:
谢谢,现在重新换了片MAX1909E,+5v 3.3v  1V 都有了,电流从0.6慢慢上升 最后能升到2点几A,不敢再让它升了 只好断电,CPU烫的很厉害,测了一下 CPU供电0.95V  请高人指点!

网友:
大电流,负载有短路了。

网友:
已经修复,内存供电芯片锈蚀,拆下重新焊接后 CPU电压恢复正常,已经搞定!!

网友:
芯片型号是SC486

网友:
请问楼主你图片上  PQ2  G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看样子MAX1909和内存供电都有问题,不过还是请LZ多讲一下思路,让我们更好的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