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NEC大电容怎么焊接上去

楼主(2010-07-14):
东芝M200NEC大电容怎么焊接上去,现在不知道咱焊上去了,风枪又不能吹,各位有高招没有,看有人说可以加几个330电容但极性搞不懂。

网友:
有那位弄个的教一下,这电容还真焊不上去

网友:
在CPU的正反面上加焊,那看你的烙铁技术喽

网友:
我前几天碰见的东芝M202,就是这个超级电容坏了,后来用了4个330的电容换上后就好了

网友:
我都用的BGA焊台焊上去的 不过遇到一次把CPU座焊松了 还好加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拆机的电容并联 成本低 好操作

网友:
各位兄弟能不能NEC电容不上,直接把CPU正面加反反面补上四个330的电容行不.

网友:
把那个电容加几个脚,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加脚是个好办法!

网友:
用BGA  取  温度要调好

网友:
何必那么麻烦
加上几个330就好了嘛

网友:
什么样的电容这么变态啊?

楼主能不能上个图片,给我学习一下呢

网友:
那个大电容的两边是正级,中间是负级,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我是叫别人帮我换的,解决办法加脚。呵呵

网友:
把电容脚加长,就好了

网友:
电容别拆,难拆,也难装。直接就在CPU旁边的空焊位补上就可以了,背面也有几个。拆那电容我把电容全弄烂了脚还没弄下来。直接补几个最方便

网友:
不知道用风枪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