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000料板修复一例

楼主(2010-07-14):
今天无聊找出几片料板来修
有一片是HP 的DV4000独显,纬创代工的Leopard2

插上电源开机后,发现电流只能跑到0.6A左右,上假负载量测,无CPURST#,量MINIPCI上的PCIRST#也是同样没有,查了一下图纸,各路的RST#都是由南桥发出的PLTRST#转化得出,这个PLTRST#是最基本的复位信号,在电路图上搜索PLTRST#,可以在U44的第5脚量到这个信号,用万用表量测,PLTRST#是低电平,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这块板子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导致PLTRST#不能发出,从而引发全板无复位故障。

那么故障定位了,就可以动手进行维修了,一般我修板,无论台机还是本机,都是以电压为先的,所以先量测南桥的若干工作电压,没有发现有异常的,电压无问题,那就要量时钟信号了,查看电路图得知,会影响南桥基本工作的时钟有如下几个,CLK_ICH14、CLK_ICHPCI、CLK_PCIE_ICH。逐个进行量测,当量测到CLK_ICHPCI的时候,发现R220掉件,导致33MHZ的CLK_ICHPCI时钟无法送到南桥,补上一颗电阻后上电测试,电流正常,上DEBUG卡代码一路奔跑,此板修复。

一直修台式机来着,很少修笔记本主板,很简单的一则维修过程,供刚上手的参考。

网友(点评):
佩服佩服

网友:
修料板 或者统货板 考验的就是个人的眼力和认真程度,掉件撞件的很多  不过杨总修的这个就是凭实力查出来的 佩服啊 !

网友:
仅仅一个电阻,差点费了板子。。

网友:
修到电阻电容级的比南桥北桥显卡级还有供级的要高些!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老杨运气不错,焊工有待提高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我好多了,现在这种比芝麻还小的电阻电容特不好焊,稍微温度高点整个原件又掉了。

网友:
我就随便焊了一下

网友:
有电路图就好修了没电路图都不知道这个零件有没有

网友:
除了判断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以外,还可以认为南桥虚了吗??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特别清楚,看来是一从位精验丰富的维修高手

网友:
一路到底,笔直滴思路,哈哈

统货就是容易撞件

DV4好像要用原装适配器的吧,貌似平常用的稳压电源不能用

网友:
这回又赚翻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 学习到了 问下楼主是用示波器找的信号吗

网友:
南桥基本条件下所需要的时钟,是如何辨别?不知道杨总有没有这一类的技术资料:像其它南桥在发出基本复位前所需要的哪几个时钟信号和哪几个基本工作电压,要是有个归类就好了!

网友:
会影响南桥基本工作的时钟有如下几个,CLK_ICH14、CLK_ICHPCI、CLK_PCIE_ICH,请问楼主,这些信号具体都是做啥用的,有关南桥的很多信号,我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图纸上有的。可以查看南桥需要相关的那几个时钟信号。

网友:
高手就高手,我只有羡慕的份了,什么时候才能学到这种水平哟

网友:
PLTRST#是低电平,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这块板子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不可以是南桥坏了吗?或者是虚了

网友:
还想问一下,PLT RST 跟PCI RST的区别    PLT  RST是去复位北桥的吗,还是PCI   RST去复位北桥,,PCI RST应该是去复位PCI设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