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液晶中的2N5060

楼主(2010-07-14):
今天收一雷击联想22显示器,故障是不上电,拆开后,发现LD7575击碎......场管....坏和周边几个电阻,在整流桥附近有一个三极管,型号是2N5060,这个管手里没有.....问下大家能用别的什么管代换吗???????

网友:
2N5060是一个 0.8 A30 V的单向晶闸管(可控硅),找一个参数相近的带换就行。

网友:
能帮我找找看有哪些型号的吗?C945可以吗?

网友:
C945是三极管不是可控硅 用BT169 MCR100-4 MCR100-6 MCR100-8 都可以

网友:
楼主所说的2N5060是一次电源的开关管 是一个N沟道的管子 可用7N60代换

网友:
谢谢大家这么帮我,不过我还是没找到,所以上个图大家帮看下......

网友:
这个长的像431的东西就是2N5060

网友:
回复 网友A:

BT169 MCR100-4 MCR100-6 MCR100-8 ,这几个常用的可控硅都没有吗?

网友:
哎,手里没有呀,以上几个长的都一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晶闸管。看资料吧。

网友:
是晶匝管,起保护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