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AM2主板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关机后风扇一直在转关不了机!

楼主(2010-07-14):
接到客户一块主板,型号是杰微E241819 的双核主板,故障是这样的,能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但是关机就关不了,软关机关不了直接按开机也关不了,风扇一直在转,键盘灯常亮,只能拨掉电源再开机又能使用,我看了看发现这块主板是单桥的,之前发贴求助过关不了机的问题,那个是桥的问题,但是这次按桥加桥都不行了,求维修思路!

网友:
查一下IO吧,估计是IO或IO外围电阻不良

网友:
那就先烧个主板BIO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NV关机时序一步一步查下去
PCI复位
HTVDD_EN
1.2V HT
HT_VLD
CPUVDD EN
CPU供电
CPU VLD
时钟
SLP_S3#

网友:
我都想知道

网友:
各位老大发表一下关不了机的修法了

网友:
找找是不是IO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