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主板,开机用不到半个小时重起!

楼主(2010-07-14):
接到客户一块主板FOXCONN 945P7AE 这块主板故障是这样的,拿过来之前是开机一会就会断电,我看了看,这块板属于二修的,IO 动过可能没有搞好,于是我拆下来重新焊了焊,没想到开机能点亮了,不过刚开始会出现自动重起,再开多几次就正常了,客户拿回去不到一在又拿回来了,说在使用不到半个小时就会启起,这下难到我了,没有维修思路,求论坛网友解像这种问题,有没有可能是IO 不良造成的呢?

网友:
个人觉得排除温度问题后可以换个确认好的IO试试.

网友:
这样的天气,多注意温度,看一下IO带控温啵?是的话,换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换一下IO试试 不行的话 注意一下CPU座可能有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