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VM/S 提示 chassis intruded

楼主(2010-07-14):
客户拿来的华硕P5P800-VM/S 刚开始的时候故障是开机会断电的,看了看发现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把CPU 供电芯片ADP 3181换了后就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提示:
intel cpu ucode loading error
cmos date/time not set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 systemhalted

显示这些内容后键盘就不亮了,我在基地看了看相关的资料,其中心在飞翔有写过这种问题的贴,说CHASSIS 跳线那一块有一个三极管取掉就行了,但是问题是这块主板根本就没有CHASSIS 跳线,我认真的看了看,主板上面有一个地方有标识的,但是那个地方的跳线针都没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取掉了,之前我也只是帮他换了ADP供电芯片,应该不会跟那个有关吧!求思路!

网友:
可能与BIOS有关吧

网友:
放下电,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检查主板chassis跳线 看有没掉了 。跳线旁的那个三极管C级要有电压。。记得是二点几到3.3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时间设置好  不行的话再看一下chassis跳线

网友:
BIOs 已经放电,CHASSIS 主板上面根本就跳线!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