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0主板开机保护

楼主(2010-07-14):
MS-7260主板,上CPU开机保护,上假负载不保护 CPU供电只有0.4V,换过场效应管和ISL6566电源IC无效,该怎么查? CPU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不保护  因为CPU供电没有出来 应该是你假负载不支持   上U保护只能说明你CPU供电还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