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8400GS显卡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我手中有一块GPU是英伟达8400GS的小影霸显卡,,,开机会花屏,,一点一点的,,一竖一竖的,,,不过可以进系统,,,分辨率变成600乘800的,,手中没有BIOS文件,,,想刷一下,,,知道的哥们能不能说一下去哪可以下载到这款显卡的BIOS文件(官网里好像都是下载 驱动什么吧),,,

网友:
这卡你不是发过求助贴了吗?如果不是人为损坏,这种方案的显卡BIOS不会坏的

网友:
那这样说来。。。只有重植和加焊这一条路走了???!!!不过我现在手头中没有工具的。。看来只有到我朋友那借一下了!!!

网友:
只能这样,没有别的修复方法,这是最好最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GPU虚焊引起的  BIOS坏引起花屏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