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5-UD3L

楼主(2010-07-14):
今天接了一台电脑,开机后反复自动断电,开机,断电,开机.
去掉四项辅助供电后可以正常供电,不掉电.
告诉客户主板坏了,需要更换主板,这个板子自己留下了.
到时候拿到客服免费维修,(*^__^*) 嘻嘻……

但是我想问问各位神仙们,这个板子大概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如果是对地短路,那么为什么没有保护呢,而且掉电后还自动上电???

网友:
补充一下,cpu风扇不转,但刚上电的时候动一下就停了.

网友:
电源IC坏的比较多 。。 要是MOS管短路了 就开机保护了

网友:
刚上电的时候动一下就停,是MOS管短路开机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风扇动一下就停  再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开机  如果不能开机那么就是CPU供电有短路  如果能开机  那么就是某个电路的供电没有出来  强制开机看一下是那个电压 没有出来

网友:
插跳线了也会出这种现像,或者12V短

网友:
感觉寒山和乐天的意见可以试一下.我去试试,一会告诉你们答案

网友:
ck530的意见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不能试,因为我还要拿到客服维修呢.

网友:
跳线没有错,cpu无核心供电,真的可能是供电ic出问题了,型号是isl6334,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
哈哈 典型的奸商,千万不可被客户知道

网友:
这不算奸商啦。完整故事是这样的,人家原配的是e5200cpu,上945主板不认,所以断言,cpu也坏了,又卖了他一个331的cpu。 我们这里是郊区,他又着急玩游戏,助人助己吗?功德啊

但是还是不知道那个主板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