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

楼主(2010-07-14):
高低电平是指什么,请高手指点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相对而言,一般笔记本上规定,大于2。5V的是高电平,低于0。8V的是低电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网友:
一般来说。大于1V以上的都可以称为高电平,约等于0V的就称之为低电平。
我的理解是。以此IC供电电压为基准。大于等于此供电电压的一半,就是高电平。反之则为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电平  低电平  没有确切的说法,高于参考电压的为高电平  低于参考电压的叫低电平,主板上一般1V以上的都可以称为高电平

网友:
在数字电路中
高于参考电压的是高电平
低于参考电压的是低电平

网友:
大于0.7v的可以看成高电平,低的可以称为低电平,(和参考电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