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询问下!维修电源大家有画出电路图分析的吗?

楼主(2010-07-14):
就是想大家一起讨论下拿到实物图画电路原理图如何画!还有其中的技巧在哪里!希望大家交流经验谢谢!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谁这么厉害呀,我们是维修不是研发呀,老大

网友(点评):
拜托,跑电路画图是基本功而已。是人人都应该掌握的东西。

网友:
多看一些ATX电源原理图的讲解教程,这些电源都是大同小易的,拆电源多了,慢慢的就会对着实物画电路图了。

网友:
曾经有人画出原理图然后维修!只有这样才能从更本上发现问题!单一个电子元件检查有时可以修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损坏!

网友:
开始时要画一画的,等你修的多了,修得熟悉了,心中自然就会有一个图的。呵呵。最好开始画一画简图,这样有利于分析。

网友:
拿到实物首先是判断那部分问题,是主电源还是负电源,是整流还是稳压或者输出部分,大体确定那一部分然后针对这一部分再画,省略其他部分就可以了。接触时间久了,多数直接判断找出损坏的元件更换,没有闲时间去画电路图。

网友:
没必要,跑跑线,但原理图要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