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电流跑到0.52左右跑不下去了

楼主(2010-07-14):
IBM X31 电流跑到0.52左右就不动了 1845工作条件基本具备了就是不输出1.2 和cpu参考1.0的电压
  检测1845 的4脚16V; 21脚5V; 9脚,22脚 5V
开启信号ON :
     1.2V ON 11脚5V.待机时就有.
     1.0V ON 12脚3.3V.由PMH4提供
    REF  10脚 2v基准电压输出
更换了两个1845  北桥的1.2和CPU 参考电压1.0 电压还是不出来别的电压都正常的,哎。。。大家帮帮忙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高低管换了吗?有可能是它的问题呀

网友:
电压出不来首先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看看高低管工作情况呢,还出不来吧相关电感断开看看如何

网友:
断开电感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