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坏道硬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14):
0磁道有坏道,别的位置也有很多无法修复的坏道,用DM分区也分不了 ,做不了系统,求救?
硬盘

网友:
如果坏道分布得比较散,数量多又无法修复的话,最好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这个够呛了。

网友:
这样的盘建议换了,即使能搞好也不稳定。

网友:
LZ应该把盘的型号说清楚,还有这里是笔记本讨论区,你这个问题应该发硬盘维修区。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你看下用MHDD(修盘的一般用这个直观)测试是零散的坏道(东一个西一个)还是有规律的坏道(一段好一段坏),如果是零散的可以用软件加缺陷表或者跑SF,如果是一段好一段坏这种需要关头维修。

网友:
直接换得了修也挺不了多久

网友:
用MHDD检测我会,修复是怎么修复的,哪个师傅能教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