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15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14):
客户拿来一台NX6315开机不亮,电流上升到0。8V,用诊断卡号P1,一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虚焊 了,加焊重新植球,不行,重植北桥也行最后对着
电路图
检查发现显卡的一组供电不正常,最好发现一个升压
二极管
坏 了,更换一切正常,机器亮 了
显卡

网友:
要是我就不敢直接BGA了,工作条件要先测量的。

网友:
有跑p1的码啊

网友:
好像真没P1代码的

网友:
p1从哪 里跑的呀

网友:
牛人啊,我学到了应该先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