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怎么判定CPU有没有工作?

楼主(2010-07-14):
示波器怎么判定CPU有没有工作?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看CPU供电波形有没有正常产生.....

网友:
测核心波形,如果没有就是没供电

网友:
要看有没有过CPU,有没有跑马可用示波器打LPC总线,波形....

网友:
主供电的有!复位也有!

网友:
用万用表也能量出有没有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只能测LPC的波形看他的跳变还要结合电流表进行判定。

网友:
技术小组说的很对,就是测试LPC波形,与电流表跳变来判定CPU是否工作寻址。

网友:
cpu如果过了 bios这一条路不通有可能不跑码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是CPU工作的必要条件,LPC有跳变CPU一定是工作的。

网友:
看CPU电感有没有一端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