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点的xp系统?(做完系统后反倒更慢了)

楼主(2010-07-14):
大家现在都在用什么XP系统?今天给客户做了XP系统,刚刚做完之后速度还可以,软件都安装完之后速度也可以,没过多久客户打电话来说电脑开网页的速度很慢,这问题出现过两次(在不同客户身上),以前都没这问题,客户对电脑知识还是有些了解的,不可能那么快就中毒了,我在想是不是我的系统本身有问题呢,系统是在萝卜家园下载的(说是什么老机福音),没办法明天还得过去看看,大家对这问题有什么看法吗?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萝卜的系统确实不怎么样,看你是主要做什么机子的系统,如果是笔记本可以选择笔记本专用的,那样它自带的驱动会很全的,个人比较推荐中关村的系统,做得不错

网友:
用电脑公司的V10.4吧。我用的不错

网友:
我经常遇到的客户说360更新完补丁就蓝屏

网友:
一般我都用装机版~ 呵呵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有的客户是回家就修补漏洞,然后就重新启动,然后就蓝屏

网友:
深度6.2的很好,是真正的老机福音。

网友:
电脑城装机版

网友:
深度的5.71白金版不错,不过是XP SP2的

网友:
你那应该是系统不兼容引起的,我们这遇到好几次了,换了好几个系统才可以。

网友:
老机  深度6.2好   新版的就龍古仟葉16   18.1的好用点

网友:
我用的电脑城装机版的  挺好用的

网友:
我用的是深度9.0的,觉得还不错。

网友:
不可能那么快就中毒了???
---完全有可能,

网友:
指定DNS看看怎么样  ?

网友:
我也遇到过版主同样的问题  不过问题相反 装系统后比不装系统前更慢   结果没办法 装原版的
结果装了后还是一样   此时想到硬盘  结果用MHDD扫描后坏道一大堆 没办法只有想客户说明

像版主的这个问题 IE速速慢要么就是插件 病毒  IE的版本较低引起的  关键的是硬盘坏道

想现在比较新的笔记本 惠普 东芝 。。一类的 装XP是就直接蓝屏了  因为他们的一盘默认传输模式是AHCI的 但该会IDE后 速度就慢了很多。。此时得在系统(GHOST版的)安装驱动之前集成最新的AHCI模式的驱动   因为我们用的系统都是自己封装的

像萝卜家园  电脑公司  深度 雨林木风 系统封装形式都差不多  无非就是驱动包不同   系统稳定性没什么可言   毕竟都是XP原版封装的  每个毕竟本的意见配置也都不一样  就出现了稳定之说 (主要取决于驱动包)

建议长装系统的人自己做吧!

网友:
我用的是深度9.0的,觉得还不错。
引用 网友A:

当你用这个系统装笔记本时   我保证你会觉得很垃圾

网友:
你那应该是系统不兼容引起的,我们这遇到好几次了,换了好几个系统才可以。
引用 网友B:

你换好几个系统  装windows xp原版不就得了   原版的不会存在兼容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