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14):
一开始来的时候不开机,待机出现有几个芯片很热下掉,分别是网卡,I/O芯片,PC卡管理芯片,一开始还有3V,5V,但是下掉PC卡芯片后没有3V和5V了,测量发现MAX1631工作条件都满足了,还是产生不了电压,会不会是下掉PC卡后少了某种信号才不产生电压的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了 如果后极短路 滤波电容失效 ic本身损坏 boost电容 二极管损坏 电感短路 都是没有电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