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顶星K8NF7C板子,3.3V对地1.3欧,桥挂

楼主(2010-07-14):
顶星K8NF7C板子,3.3V对地、桥1117对地、PCI14脚对地均为1.3欧,5VSB对地5.7欧,下网卡、IO、声卡还是如此,是不是可以判定桥挂?
谢谢
坛子上找了,基本判断桥OVER了。结贴

网友:
测一下USB数据线的对地值有偏差的就是桥坏,拆了网卡IO 还错基本上也是桥坏的多。

网友:
USB对地正常

网友:
你拆了1117 测板子上的3.3V脚的焊点是不是还对地,有条件拆了桥,如果拆了桥,1117的3.3V的焊点还是对地,可以确定南桥坏了

网友:
拆了桥1117的3.3还对地,那就不是桥了。。你表达错了吧。知道你应该是口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思没表达清楚俄
我的意思是,如果打PCIA14  和1117的3。3V 都对地的话,拆了网卡,IO等,如果还是短路,就拆了1117,然后测1117的3。3V在主板上的焊盘是不是对地短,如果还是短,就拆南桥,拆完南桥后,再测1117的3。3V在主板上的焊盘,如果还短,一般就见鬼了~~~
另外,这么晚了饼哥还不睡觉?

网友(点评):
我的活动才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夜深人静,打座入定,吸收天地之精华,待修成正果,飞升之际

网友:
飞升之际也是我为猎狐者之时,哈哈
拆1117也短,桥没条件拆,手头也没那桥,明天给用户换板,再干几个月周转过来了就买台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