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S2C供电,时钟正常,复位不正常,CPU不工作,没头绪了```

楼主(2010-07-14):
GA-945GCM-S2C技嘉板,PCI槽已经复位,但是量得PCI槽A15脚只有1.5伏电压,正常3.3,点复位针电压没跳变,用示波器量这个脚的电压,都有双杠波形了,正常这个脚应该是一个电压,没有波形的吧?还是依据步骤,首先检查了主板各个供电,全部正常,时钟的测试点也有波行,惟独一个地方不正常就是A15只有1.5   IDE2脚只有2.3,伏,跑了A15脚的线路通过一个电阻跑进南桥了,电阻换了,电压还是不起,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PCI槽A15脚电压偏低,从而CPU不工作,8718代GB的IO换了,我有点怀疑南桥,期待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你最好找下电路图,因为技嘉的还是比较容易找的。然后可以依据你的判断结合电路图跑线,综合一下,再做定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哪找这种电路图啊?网上和官网上好象找不到
    我,不知道这是哪的故障,如果没人指点的话,就算找到电路图可能也修不好,

网友:
网卡和IO,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盘边有个71H14的门电路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看下I/O的68PIN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看一下测卡上面的复位灯会不会闪一下  如果不会闪  查ATXPG  与VRMPG有没有到南桥了 ATXPG可能会进IO  再由IO发一个PG给南桥  PG到南桥没复位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如果会闪一下  点复位针复位灯不会闪的话  那么复位开关针进南桥 没复位发出 PG正常也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的VRM是直接进了南桥的
ATX PWOK应该是进了IO
这连个信号应该首先查

还有就是南桥输出的PCIRST信号一般是进了一个7414电路后,转换成若干个RST信号
查查这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南桥,有可能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涵山兄的热情回答,开机诊断卡由亮到灭,会闪烁一下,就是点复位针,复位灯不会闪,复位电压无变化,真的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跑了PCIA15脚的线路,它是经过一个电阻直接进南桥的,
    没有发先现这个板有7414门芯片啊

网友:
把网卡,1394的复位脚挑起来看下,这个不一定是南桥坏,

网友:
这个板子的VRM是直接进了南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诊断卡由亮到灭,会闪烁一下  说明南桥自动复位完成了    也得到了两路PG  手动复位没有
就查复位针电压  再从复位针跑看一下进那里了  再就是点复位的时候  测一下主板上CPU  IO  网卡 PCI  PCI_E  等所有复位没有还是某几路没有  如果所有没有  针又进南桥了的话 那么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拆了网卡 在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