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充不了电

楼主(2010-07-14):
1  刚开始是16V短路.测到是Q4坏了.换了就可以开机显示了
2  之前可以充电的.换了Q4后就充不了电了
3   刚好手中有同样的板.对测了一下电压.发现自己的板不开机的时候L5电感是没有电压输出的.而客户的板不开机L5就有16V了.
4   再对测了Q4各个脚。发现1-6脚都对应。就7 8脚不对应。所以再换了个Q4。
5   换了个Q4可以充电了。第一次换的那个Q4也是坏的。

6   自己看了电路图。看不明白Q4在电路图中的工作原理。请各们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
这是一个双MOS管,相当于,上下管,3806在待机状态下,就应该会有波形驱动这管,我觉得待机时,7.8脚应该是16V电压,2.4脚的波形一出来.L5上就会有电压,L5的电压就是充电电压

网友:
Q4的导通是受3806控制的,Q4坏了肯定 就不受控了啊,就直通了,也会影响3806

网友:
q4是一个双通道的管  这样的管子同沟道的还要分好多种呢   楼主在遇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网友:
  双n的mos管 pwm电路楼主熟悉吗 和cpucore 3 5v供电的下管是一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