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2.768KHZ晶振的谐振电容

楼主(2010-07-14):
很多时候遇到不启动,然后用手摸一下32.768KHZ晶振的引脚,就会启动。换过晶振,无果,换过电阻,无果。最后换过谐振电容,OK,好一会,放几个钟后,又是一样故障。再换电容,好一会能启动,但是放一阵子后,又不能启动。晕,到底关于32.768KHZ晶振的谐振电容,有什么秘诀吗。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有无波形,或者查两脚电压差,如果换电容不好用,拆掉电容不用
应该是南桥问题多

网友:
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这一般情况是南桥受潮所致你重植下南桥会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都是南桥的问题了  一般是南桥受潮或坏引起的  可以用烤箱烤一个晚上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就要重植了 重植 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我是烤南桥好的 毛病差不多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部分集中在845的主板上,我遇到过两张。也的确如楼上的所说,加焊南桥就好了,就是不知道能用好久?

网友:
是 SB的事,最好换一个

网友:
最好换个南桥,我也遇到此例故障后来换了南桥才彻底排除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也遇见过,
我解决的方法是,先把俩电容都换了,不解决
去其中一个电容,留一个电容,这样问题解决。但是这是为什么还是没有搞清楚??

网友:
有的主板可以拿掉两颗电容不上,没有问题。正如楼上说的,只留一个电容,有的主板可以,有的主板不可以的。我也试过,感觉有点奇怪。现在我的方法是:找相同架构相同品牌,电容同样颜色的代换,一般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