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的10脚SS电压为0是什么原因? (MS7101板)

楼主(2010-07-14):
MS7101 ,  865板.  此板原无时钟不走码,  是时钟IC旁的小三极管漏电 , 换后第二天又不走码 ,  板上各个场效应管G极都没电压  .  待机时3VSB只有3.05V , 开机时为2.7V  .   MS-7的5VSB供电正常,  10脚SS电压为0  , 外电容无漏电 .  36脚9V电压为10V   ..    请问10脚为0 , 可不可以确定MS-7坏(手上没有这IC)  ?    MS-7会不会受什么控制才输出驱动G极的电压?  谢谢指教.

网友:
MS开机芯片很多与内存供电有关,你查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36脚电压没错。
SS 为0V不要查它,它只是个现象。跟内存没电一样的现象。
S3#,PWROK,查下如果都好。就换个试试吧。没得换就查下内存和AGP这些电压是否有MOS坏的导致保护

网友:
谢谢两位指点 .   板上各场管全都没电压输出 , 内存自然也没电 .  只是不知道是因还是果?  S3#,PWROK,我查一下 , 有新情况再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