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小实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0-07-14):
飞利浦190EW9和LG 1942SP亮一下灭 通病,都是用的群创的屏,上侧的灯管,有一根脱焊,拆下灯管的时候明显感觉到灯管和线已经接近脱离,如果仅仅是加焊,可能用一个月左右,就会又出现原来故障。解决的方法最好是把灯管高压线,一起换掉。飞利浦190EW9的高压板用的是19V供电,普通的高压板承受不了,现在有19V的高压板,可以直接代用,如果没有,就用7812降压,注意一定要散热好。至于灯管开焊是不是由于高压板的问题导致的,现在还没有定论,如果不放心的话,呵呵,那就把高压板一起搞了,哈哈,欢迎大家批评,大锤也行,交流就有进步。

网友:
这帖不够牛,呵呵  ,管理员不会让你通过的,以后发些自己的维修实例上来,最好带图哦!!
呵呵  我们一起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