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显卡上的胶怎样去掉

楼主(2010-07-14):
刚看到个说做T60显卡的帖说不好取 这板子我也遇到点难题了 不过不是取
取的时候只要温度到了 也就是显卡连上的元件能动了 然后用弯的摄子轻轻撬显卡四边就能安全的取下来 但问题是 取下来后 胶都在显卡芯片上这边 很不好去掉 我都是用烙铁去烫但效果不好 经常把芯片上面的点弄掉 或弄得几个点连成一堆 各位说说你们都是怎么把那个胶去掉的啊?

网友:
我也就用烙铁,小心点可以弄到的

网友:
  风枪打到100° 多的样子待到软了 用笔刀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烙铁取的,取之前一加点助焊膏。。然后加点锡就取下来了

网友:
烙铁慢慢退过去就行 不要压得太紧了

网友:
很难取呢 一点点 慢慢的取 是可以取下来的

网友:
要趁热的时候弄
慢点应该可以的

网友:
谢谢各位老 看来下次遇到这机器时 要小心点了

网友:
我弄过几次,上BGA之前先用850,温度300,风速二档到三档之间,然后吹胶,边吹边用尖镊子拨动胶,可以剥掉的,开始你温度可以低点,找到手感之后再将温度调高。做BGA之前最好将那胶清理干净,以免影响效果。找块废板试试去先,好运

网友:
趁热剔 不要硬来 要有耐心

网友:
一般都是加热   用刀片剃

网友:
一边用风枪加热一边小块小块的用烙铁搞掉,硬撬可能掉点

网友:
用笔刀慢慢的拨掉

网友:
基本上就是加温一点点往下弄

网友:
这该只要小心点都能去掉的 用850加热用针刮就行了但别把电路板也刮断了  因为加热之后电路板也会很软的

网友:
用风枪  加热到一百五十度左右!  然后用弯的镊子  一点一点抠!绝对不会伤到主板!!!小心加细心!加自信!相信楼主可以!

网友:
哈哈,第一次都紧张的,以后就顺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