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100的机子镜头盖

楼主(2010-07-15):
镜头盖不能完全打开象半开半闭的眼皮,又高手修过没有。

网友:
脏了,拆出来清理一下再装回去就行...

网友:
不敢拆阿,用了不到一年,能有多脏阿

网友:
不敢拆,那就只能送到就近的维修部去啦,至于有多赃嘛,也不一定是灰尘的,里面的弹簧软化,也会这样的,器件之间的磨损,也会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维修部开口要180大洋,不修了自己动手,果然弹簧松脱离位了复位,哈哈180省下了,看来还是要动手啊

网友:
lz是从前面进去的还是从后面进去的

网友:
这款机器是从前面进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好说好说 说吧吃点啥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

网友:
这款机器是从前面进去的...
引用 网友A:

是的走前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鲍参翅肚,龙须凤胆,尽管发过来吧

网友:
呵呵 不要见笑了,凤胆实在是找不到了,将就着解解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