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87591E更换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一台方正T5810D的机子
故障:不触发,待机为0.01A

本人已经做的工作:经过测量发现是EC芯片PC87591E的问题,更换了一个全新的芯片后,可以触发,但是电流只有0.37A
                          再经过测量发现EC芯片的148脚ON3V(3.3V)没有输出,从而导致3VAUX没有输出。

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是这个EC芯片要带程序的原因还是我买的EC芯片有问题而导致这个ON3V没有输出呢!(我基本上可以肯定其他的电路是正常的,同时我也试过把EC87591E的148脚挑起悬空测量也没有ON3V输出)

网友:
T5810 精英的G550 io带程序的,只有解板的偶,新的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