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在DOS下运行的命令,不怎么会用

楼主(2010-07-15):
                     我的小影霸8400GS开机花屏,,,不过能运行DOS。。进入DOS后是不是这样输入:D:\. dir\.dir\VGA\. dir\VGA\MATS.EXE\..是这样运行吗,,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怎么看结果是哪个显存颗粒出了问题呢??有些网站上很多网友也这样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显存怎么分区的话 DDR1代的只能短接显存来找 2代与以后的 采用割线法来判断

网友:
D:\. dir\.dir\VGA\. dir\VGA\MATS.EXE\
只要你的MATS.EXE安装路径和他相符就可以了

网友:
丛那里下MATS 呀,

网友:
直接进到显卡核心代号对应的MATS软件目录里就可以,然后直接运行执行文件

网友:
自己加去亲戚那加焊 了一下BGA,没花多长时间就搞定了,,,运气还不错,,,我亲戚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我到他那的时候,他应该是在重植一块单桥主板的英伟达,,结果他的温控传感器,,好像有点问题,工控区的加热温度不对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才导致了他的英伟达最后爆桥了。。见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可以分析一下,爆桥有几种重要 的原因吗???

网友:
温度太高这一点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最好做个批处理文件,将结果存到TXT文件中,测试完后再打开来看是哪个显存颗粒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