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10

楼主(2010-07-15):
次本原为EC 97551烧毁 换后发现电流上到0.05不动, 按开机键能顺利关机 后测试发现南桥坏 更换后 开机跑0.84 检测卡有复位 跑代码FF 测试BIOS 片选信号有0-3V的跳变 OE#有0-3V的跳变  之后换北桥 还是老样子跑FF 0.84 (怀疑BIOS程序问题 但刷过无效)
求助各位老大 高手 特此感谢 给予指点复位后 FF  00 除了查   地址选通  帧 主从设备 补偿值 还要查些什么。

网卡坏 造成RP6上的信号总保持低电平。

网友:
  cpu 北桥 南桥 ec bios cpu读取bios这一条路上面的线路要是通的 不能对地 而且选通信号也要是正常的 当然 bios也要正常

网友:
OE# 有跳变说明允许BIOS 数据传出 可不能反馈到CPU 应该查什么?

网友:
北桥到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