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遇到触摸按键的驱动板问题后,是怎么改通用板的?

楼主(2010-07-15):
请问大家在遇到触摸按键的驱动板坏后,是怎么改通用板的?现在有个三星743N的显示器,问题是开机后不停的整屏变换颜色,红黄蓝白等,现在想改一个通用驱动板,但是原装是触摸按键,怎么改? 谢谢了

网友:
其余楼主刷个MCU就可以,成本比改驱动板便宜,实在没办法,驱动板总共有四根线,找对GND,接到通用板第四脚,然后,其余三根一根根的试着插到第一脚,通用板一般为,1开关,23灯,4地,5+,6-,7自动,8菜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通用板改板后,对于触摸按键板的改装相对复杂些,主要是体积问题。
一般来说,按键控制有两种方式:
总线式(分压式)
线控式
第一种改装比较方便,只要在原板上加上相应的贴片电阻就行了。
第二种比较麻烦,主要原来的按键板上的线数不够,因为原来是总线式的,只要从AD板引出一根线就行了,而改装板,大多数是线控式的,这要根据实际的功能进行取舍,简化按键功能。

网友:
我以前的老师告诉我,改触摸的按键的时候跟普通的差不多,当触摸按键的时候要用表量,触摸的健会变成低电平。然后再对照着改。   但是我一直也没机会试过。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改,还期待高手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