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 白屏

楼主(2010-07-15):
开机白屏几秒钟后黑掉。马上再白几秒,然后一直黑。

不连接主机,无信号提示位置上下通一条暗带 会左右移动,二次白屏会看到。

显示器修过,当时没修好,我想应该是屏本身问题了,还有修理价值没?

网友:
如果不接信号线,一开机就白屏,要么是驱动板,要么是屏坏了,白了又黑,那可能是高压板或是灯管坏了,有没有价值修,得你说了算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我想问面板损坏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能修好吗?

网友:
LG194CW和我那个内部电路可以互换吗,今天碰到一尸体,屏碎了电路完好

网友:
液晶显示器机板基本有四个部分,驱动板,高压板,电源板,跟t-con部分,白屏就是没有影像输出(先决条件vga要有输入)有可能故障的部份是驱动板跟t-con,白了又黑,黑了又白这铁定是高压保护了,所以造你这样分析只有可能电源是好的,其他三个部分都可能有问题,要用公板一一代换找出故障点所以如果不是专业人员,最好能送修,比较妥当

网友:
LG1934S这个机器屏灯管虚焊是通病。机器修过。可能屏坏了

网友:
不修了 本人水平不行

既然修过,肯定不是简单故障,应该是屏或者屏电路问题。

网友:
100%屏问题,如果你量VGH,VGL都正常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发个贴子赚积分

二当家de -6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