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解决下我的神舟天运Q730S开不了机的故障问题!

楼主(2010-07-15):
我的神舟天运Q730S,只有待机,按下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电路的3V和5V都有,开关芯片 IE8510E 找不到图,但是我都换了3个了,应该排除了开机芯片的故障,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大家帮个忙,多给点建议吧!
开不了机

网友(2011-03-21):
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IO芯片 嘛

网友A:
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还有的是北桥有问题你要弄清楚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肯定是IO的问题

网友:
先要看主板是用那种方式开机的,是IO控制的,查开关键到IO67脚有无0-3V的变化,没有的话换个IO看看,换后还是原故障,然后只能查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