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神舟天运Q730S开不了机,谁能给点解决的方法 ...
求助:我的神舟天运Q730S开不了机,谁能给点解决的方法!

楼主(2010-07-15):
我的神舟天运Q730S开不了机,主板电路有3V和5V,待机电压也有,就是不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开始怀疑是 IE8510E 的这个开机芯片有问题,但是找不到
,后来,我换了3个这样的芯片,结果还是一样,求助大家给点宝贵的建议!!
开不了机

网友:
开机电路是有时序的,没有图纸也很难修,你还是先找下图纸,再单独维修吧。

网友:
好像这机器的BIOS不行也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看不到具体的板子,也没有电路图,没法搞的

网友(2011-04-03):
自己下一个电路图 吧

网友(2011-07-31):
情况跟楼主一样,不知道有没解决的办法?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下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