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白屏,屏坏维修总结

楼主(2010-07-15):
本人最近维修的液晶显示器过程中,遇到好多屏坏造成白屏的现象,造成白屏的原因有很多种:电源的上的5V不够,驱动板坏,屏线接触不好,MCU的程序坏,屏上的供电电路坏。在这里要说的是屏上的电路坏,3.3V的稳压管坏了,会造成白屏。升压芯片旁边的贴片电容短路,造成白屏的很多,还有就是升压芯片坏。

网友:
大早起来顶你

网友:
早没有看到,上个月接到一个显示器白屏,问人怎么修,别人说屏坏了,没有修的价值,现在想起来,真是胡扯就怕抢他的饭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通用板测试一下,不就能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愿意出来说两句的高手可真的很少

网友:
高手也是拿钱砸出来的,据说屏上的电路芯片好贵一块除非是自己有料板搞实验,现在修液晶门槛低大家都不好存活有人知道不说也不奇怪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总结的不错,以前遇到白屏也是,找不见头绪,以后修的时候就知道思路了

网友:
事实上屏电路都掌握在面板厂手上,屏电路应该是所有机板上零件最少的电路,大家一起加油啦,我想这方面的资料大家应该到原创区去讨论比较适当

网友:
屏上无23V的高阶驱动电压也会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