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白屏问题

楼主(2010-07-15):
加焊重植过显卡。换过LED。但都是白屏。看电流应该是亮了的。键盘大小写没有反应。各位师傅支支招啊

网友:
造成白屏的原因通常都是屏上没供电吧  要不就是屏坏了,你先测量屏上有3.3供电吗?以前也碰到一个上网本CPU虚焊造成白屏的,只能给你这么多意见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但是我量信号就没有电压了。又是新的显卡芯片不知道要查那些工作条件

网友:
数据线有问题把!或者是电压没进去!

网友:
BGA你确定做好了?

网友:
屏线肯定是好的,BGA做的应该没有问题。现在居然能白屏。说明显卡差不多过。但是数据线没有电压我就搞不明白了?

网友:
北桥 显卡 LVDS电路(主板上的)

网友:
最后换板了